求助,单板的电源部分设计

楼主(2017-06-07):
设计了一个基于单片机的单板电路,需要用5V数字电源,5V模拟电源和正负12V的模拟电源,其中5V模拟电源给ADC供电,正负12V给运放供电,如果板子只有一个电源输入,是用5V输入然后分别转±12V还是12V输入再转-12V和5V呢?芯片怎么选?

网友A:
器件选型 重新优化下 正负12V的运放是否有必要,是否可以换正负5V的 或者换电源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选型 重新优化下 正负12V的运放是否有必要,是否可以换正负5V的 或者换电源源的
...

正负12V是项目需要,这是不能改的,器件选型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1 外部12V 供电 ,电荷泵产生-12V
然后 DCDC 12V 降 5V
然后5V ldo 3.3

网友B:
你功率也不说的,这种电源不要去做,做也是用DC-DC电路来做
金升阳有12转正负12的模块,看看E1212XT-1WAR2的资料
模拟和数字5V用隔离DCDC模块

网友C:
我是今年刚转过来做线路板业务的.新手上路.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QQ:1195092488       手机:13428074668(微信同号}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打算用某宝上的电源模块试试。

网友D:
如果功率大,5v输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