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为啥这两个usb口的表现不一样?

楼主(2017-06-07):
拉力机的主机和电脑通信有问题。打开主机,在电脑上打开软件,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打开设备失败,请检查主机电源或通讯是否连接正常!”
主机和电脑是通过usb口连接的。电脑上有几个usb口,换成别的usb口,打开主机电源后,电脑就让装驱动。而接在老的usb口上,则没有动静。

网友A:
前置的和主板上的还是有差异的

楼主:
厂家建议装驱动,给了两个驱动,一个是1.0,一个是2.0。
2.0装不上,报错为——
无法安装这个硬件
由于向导无法找到需要的软件因此无法安装该硬件。
1.0安装也有问题,报错为——
无法安装这个硬件
安装该软件时出现问题
USB符号 xxx DCS-300 USB Device
安装设备时出现了一个错误
这个INF中的设备安装段落无效

换USB口安装也一样。

主机接到老的udb上,设备管理器中显示 黄色感叹号,后面是xxxDCS-300 USB Device
主机接到新的udb上,设备管理器中显示 黄色感叹号,后面是USB Device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为什么不一样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置的和主板上的还是有差异的

都是后置的。

网友B:
换电脑也这样?
如果是,这要么是usb设备的问题,要么是驱动的问题?
不过多半是usb设备的问题,兼容性不好。

网友C(2017-07-11):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正在满世界找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