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SP432的TA3.0和TA3.1产生同频反相的脉冲串

楼主(2017-06-07):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使用MSP432的TA3.0和TA3.1产生同频反相的脉冲串?谢谢

网友A:
最近ti官网不知道怎么了,用了两天也没下载到MSP432P4xx SimpleLink™ Microcontrollers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里面定时器相关部分有pwm用法,可以用pwm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ti官网不知道怎么了,用了两天也没下载到MSP432P4xx SimpleLink™ Microcontrollers Technical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

网友B:
这个是有相关的例程参考的

网友C:
同频反相是什么?

网友C:
你说的是互补PWM?

网友D:
使用定时器产生反向的

网友D:
互补脉冲没有做过,这个定时可以实现。

网友E:
定时器控制,频率一样,输出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