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理解与应用MPU的特权与用户模式

楼主(2017-06-07):
理解与应用 MPU的特权与用户模式

前言
STM32系列支持MPU内存保护单元,可用来设定内存的属性和访问权限。MPU的应用笔记提到,将属性寄存器(MPU_RASR)配置成某一个值,在特权(Privileged permissions)和用户模式(Unprivileged permissions)的访问许可是不同的,甚至可将用户模式的权限设置成不可访问。那么,什么是MPU的特权模式和用户模式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篇**来理解这些名词,并讨论在STM32 MCU代码中如何使用内存保护单元MPU的特权与用户模式。

MPU(Memory Protection Unit)
MPU内存保护单元可以用来使嵌入式系统更加健壮与安全。它可以阻止用户应用程序破坏系统关键数据。它可以通过将内存SRAM区域定义成不可执行,来阻止代码注入型攻击。也可以用来改变内存的性质,例如是否允许缓存(Cache)。
用来设置内存属性的 MPU_RASR寄存器字段描述如下:
图表 1 MPU_RASR字段

在MPU_RASR中用来设置数据访问许可的AP字段详细设置选项如下:
图表 2 内存访问权限设置

特权模式(Privileged mode)与用户模式(UnPrevileged mode)
特权模式与用户模式是指Cortex内核的执行模式。它不是MPU的一部分,但与MPU单元有关联。当代码运行在特权模式下,代码拥有所有的访问许可;而代码运行在用户模式,则访问权限受限制。限制包括在系统设计阶段就定义的可运行指令限制,可访问内存以及外设限制。也包括由MPU单元动态所定义的内存访问规则。
从特权模式进入用户模式,只需使用MSR指令操作CONTROL寄存器。但是,不可以直接从用户模式转入特权模式,必须经过一个异常处理操作模式,比如SVC( Supervisor Calls)。在异常处理通过操作CONTROL寄存器,可从用户模式回到特权模式。请注意,特权线程与异常处理线程,都是在特权模式下运行。
如下图所示:

在代码中结合特权与用户模式使用MPU
    1. 开发环境
开发板: STM32 L476RG NUCLEO
开发工具:STM32Cube_FW_L4_V1.7.0
                IAR/Keil
注:也可以选择其他STM32系列并选择相应的开发板与固件库。

     2. 开发目标定义
在软件中定义一块数组,使用MPU将该区域配成仅可从特权模式下进行访问,并验证用户模式下访问会导致内存管理异常或者硬错误。
图表 3 特权模式与用户模式的切换

    3. 代码资源与整合
STM32 Cube固件库提供了大量的例程供学习和重用。查找STM32Cube_FW_L4_V1.6.0可以发现,固件库已分别实现了特权模式与用户模式的切换(CORTEXM_ModePrivilege),和MPU的配置(CORTEXM_MPU)。

我们需要将两个例程整合在一起来实现我们的开发目标。注意你选择其他STM32系列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支持MPU功能。
复制CORTEXM_MPU\Src\stm32_mpu.c 到CORTEXM_ModePrivilege\Src目录下
复制CORTEXM_MPU\Inc\stm32_mpu.h到CORTEXM_ModePrivilege\Inc目录下
打开CORTEXM_ModePrivilege工程文件,将stm32_mpu.c和stm32_mpu.h添加到工程文件中。IAR与Keil略有不同,在IAR下只需添加C文件。

    4. 修改与增加代码
新增加的代码以红色表示
 ●在主程序中包含stm32_mpu.h
  ●在主程序里调用MPU配置函数
要对使用的内存进行MPU配置,未被MPU配置的资源将视之为不可访问。这是MPU_Config必须被使用的原因。
      ●修改MPU_AccessPermConfig将数组区域配置成我们设计的权限并增加测试代码。
MPU_AccessPermConfig在特权模式下运行,故测试代码不会触发异常。
      ●在用户模式下尝试读写数组
参考代码中直接访问数组,很容易被编译器优化掉而不能发挥测试作用。这里加了个判断后写的操作,使编译器不去优化它。
至此,可以编译成功运行来体会特权模式与用户模式的MPU的不同配置。执行到主程序中新加的数组访问代码,会产生内存管理异常。

    5. 关键代码分析
 ●从特权模式进入用户模式。直接设置CONTROL寄存器。
 ●从用户模式回到特权模式,需要触发异常处理
 ●在异常处理中将线程回到特权模式执行
  ●若用户模式下代码试图访问无权限数据将产生内存管理异常,从而进入下述函数。

结论
本文档介绍了MPU的特权与用户模式,并整合与修改已有代码进行了应用。在实际中可将MPU与Cortex运行模式结合,可使应用更加健壮与安全。

对应的PDF:理解与应用MPU的特权与用户模式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