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DC_DC XL1509电源部分发热严重 温度高达70多度

楼主(2017-06-07):
不知道为什么温度会这么高,从哪里下手降低温度,希望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发热原点在哪里呀?…

网友B:
也用过但没这么热,负载多大啊

网友C:
负载多大?是不是电感的电流选小了

网友D:
这个 上实物图 一眼就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E:
一般是续流二极管发热严重,所以现在流行的都是同步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