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7-06-07):
桥式整流时  电压经过电容后为什么不直接流到地?

网友A:
啥叫直流? 啥叫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直流? 啥叫交流?

电压随着时间变化的叫交流电   电压不随时间变化的叫直流电  电容能够通交流 隔离直流

但我还是不明白  真心盼指导  你一句话点播就可以让我豁然明了 谢谢

网友B:
电容,对直流来说就是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随着时间变化的叫交流电   电压不随时间变化的叫直流电  电容能够通交流 隔离直流

但我还是不明白   ...

网上随便一搜:
交流电(alternating current),简称为AC,也称“交变电流”,简称“交流”,电流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为交流电

另外 你标题说的 “开关电源” 在哪里?

网友C:
电容 通直流阻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对直流来说就是断路

能理解您说的电容对直流是断路

可是交流电经过电容后 为啥不直接从地端流出  直接从地流出最合理啊  经过二极管还要额外的导通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 通直流阻交流

那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随便一搜:

没明白您的意思 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D:
电容画成那样就是电流流不过去,能流过去的叫电阻。电容的作用就是容留电荷,这个电容因为容留了大量电荷,所以当电压降低的时候电容这里电压下降没那么快,把脉动的电压的纹波变小。这个事情说明白了吗?

网友E:
开关电流整流后是直流电压,电容起到的是隔直通交的作用,是用来滤除直流电压中的交流成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啥叫直流? 啥叫交流?

电压随时间变化的叫做交流,不随时间变化的叫做直流

网友G: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包大人”电为什么要往“地”上流?难道“电”是人参仙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