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功率电感参数问题

楼主(2017-06-07):
1.heat rating current 这个指的是什么,它和SATURATION CURRENT是什么关系?

2.下面这个图中 ΔT °C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ΔT °C。。。。。。温升

网友A:
它的(3)(4)不是定义么?

网友B:
LZ 可参考:电感饱和电流,温升电流,工作电流

具体相关定义数据手册中应该有。

网友B:
这是某型电感的数据手册:

其降额要求如下图所示:

设计时,宜按此降额要求再留 20%~30% 的余量。

比如环境温度为 50 摄氏度时,降额约为额定电流的 96%。
留 20% 的余量,设计的电流应为 76% 的额定电流。

设计条件允许时,降额可考虑留 50% 左右的余量以保证电路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