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生成pcb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错误

楼主(2017-06-07):
为什么“受影响对象”是个空的网络???massages没有报错。。。

楼主:
来人   谁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可能是你原理图里面哪里多拉了一根引线  且没定义,  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B:
没有准确定义

网友C:
自己设计的问题

楼主:
这种焊盘间的距离太小   在那个规则下面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焊盘间的距离太小   在那个规则下面修改??

每个规则右边都有图示的。很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规则右边都有图示的。很容易找到

看到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