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程序问题

楼主(2017-06-07):
           自己的板子时2812,程序里写的上电几秒内强制低电平,为什么pwm2、3、6脚是高电平?其他的是低电平

interrupt void T1_Compare_isr(void)
{
   AD_Sampling();
   PLL_PI();
  // DA_Viewer();

        if(n<=200000)                             //上电后前4s封锁脉冲
          {
            EvaRegs.COMCONA.all = 0x0000;
          EvaRegs.ACTRA.all = 0x0000;
            n=n+1;
    }
        else
    {

      EvaRegs.COMCONA.all = 0xCA00;///A比较控制寄存器,定义A比较器的使能位
          EvaRegs.ACTRA.all = 0x0666;////
          n=200001;
          V_CONTROL();
          SPWM();

     }
}

网友A:
这个跟程序的运行速度相关洗的,建议单步调试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