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 USART 初始化无法写入

楼主(2017-06-07):
各位大大好 小弟我最近用STM32F042K6T7
其上面的USART1和USART2各有两组
USART1:
         1            2
TX:  PA9        PB6
RX:  PA10       PB7

USART2:
        1             2
TX:  PA2       PA14
RX:  PA3       PA15

我使用USART1的第2組
但是程序执行到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这一行时我的register CR1 內的RE和TE
都没有启动,而且进入library程序内看发现有执行这一行
USARTx->CR1 = tmpreg;
tmpreg內是有值的,但是怎么执行USARTx->CR1一直等于0,一直写不进去
这问题已经2.3天一直无法解决,所以来这里求助

盼有没有高手大大指点一下迷津,程序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nect PXx to USARTx_Tx and USARTx_Rx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0);

        //--**--// AF - Tx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AF - Rx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USART_Parity_Od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Configuration(&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网友A:
你的代码这句话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APB1开了APB2的时钟?

楼主:
@lxyppc
感谢大大的指点,原来问题在这,我还有再问一个小问题,因为我执行了这行程序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启动了CR1的register UE 但也同时启动了ISR内的FE
我看原文的手册看的不是很懂,他是说有Bus上有错误资料吗 还是我设定哪里有错误??

楼主:
怎么结帖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