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分析,比较器电路,谢谢

楼主(2017-06-07):
电路如图, 实在是没看懂,请大神帮忙分析。
输入信号其实是LC谐振电路的高压经过分压得到的。想要得到的结果是MCU检测到这个高压值。

网友A:
应该是个运放吧?

网友B:
此非比较器电路,而是峰值检波电路。

楼主:
Chunyang老师正解.
另摘录书本上的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unyang老师正解.
另摘录书本上的解释。

老师,你好 我请教下你截图的这个是出自哪本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好 我请教下你截图的这个是出自哪本书上的

不要叫我老师,我可不敢当
我上传不了那么大的文件, 你去找老T叔的帖子里面有那本书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叫我老师,我可不敢当
我上传不了那么大的文件, 你去找老T叔的帖子里面有那本书下载
...

好的,我知道啦 谢谢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