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取瞬时频率信号的算法实现?

楼主(2017-06-07):
输入的有用信号频率范围在0-25KHZ;滤波和采样后给CPU,通过算法得出实时频率值;
用得比较多的是FFT,但该算法在低频的时候算出的频率值与实际值有偏差,有一定滞后;
有什么解决办法,大家还有用过哪些算法?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说的瞬时频率。瞬时频率可用希尔伯特变换求。

这个应该是采样了一段数据,用FFT求其峰值频率。可实现的最高频率分辨率为数据段的时间长度的倒数。数据太短的话,就测不准低频。还有一点就是,FFT的视在频率分辨率为采样频率/FFT点数,要想得到优于FFT BIN宽度的频率分辨率需要插值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说的瞬时频率。瞬时频率可用希尔伯特变换求。

这个应该是采样了一段数据,用FFT求其峰值频率 ...

求频率通常的算法是采用FFT,找最大值,取重心等;但响应的实时性和精度仍不够;
有在时域里的求得频率的算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频率通常的算法是采用FFT,找最大值,取重心等;但响应的实时性和精度仍不够;
有在时域里的求得频率的 ...

频率计数器

网友B:
实时的可以把波形整形成矩形,然后用捕捉测波长,再转换为频率

网友B:
FFT是对于信号中频率成分多的时候,需要测出其频率成分的才做,单频率完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