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基于DSP自适应带通滤波的实现?

楼主(2017-06-07):
输入的有用信号频率范围在0-25KHZ;频率随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由于外界应用环境的变化,及电磁干扰,虽然采用了软件滤波但得出的数据波动仍然较大,不满足应用要求;
因此想采用音频运放+低通滤波器(如:LTC1064)及DSP组成的硬件,来实现自适应带通滤波;
主要在控制上如何实现? 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可合作。

网友A:
不知道有用信号是什么波形, 如果是正弦波, 可以考虑你的方案
如果方波, 那还是考虑软件来做吧, 设计一个自动检测的算法

楼主:
输入的信号是类正弦波,频率会随速度实时变动;
这个自适应滤波是调节滤波IC的中心频率吗?如何匹配输入信号的频率?

其实这个项目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瞬时频率的提取算法,两者的结合;主要的性能指标在精度和实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用信号是什么波形, 如果是正弦波, 可以考虑你的方案
如果方波, 那还是考虑软件来做吧, 设计一个自 ...

输入的信号是类正弦波,频率会随速度实时变动;
这个自适应滤波是调节滤波IC的中心频率吗?如何匹配输入信号的频率?

其实这个项目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瞬时频率的提取算法,两者的结合;主要的性能指标在精度和实时性;

网友A:
瞬时频率的提取算法,可能没有.
因为频率的测量是需要时间段的, 理论上就做不到的

楼主:
这里瞬时频率是一个相对信号的可变性来说的;
输入信号经过FFT后,频率值波动较大,然后做了十点平滑滤波,这样就导致了时间的偏移,有一定滞后;

所以想在AD采样前做自适应带通滤波,减少低频干扰;同时在算法上做优化;大侠可有良策?

网友B:
分段滤波,做15个

网友C:
这类问题的我这做的少,跟大家学习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