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9画的板子上这种线如何去掉?

楼主(2017-06-07):
学着用AD9画的一块小板子,修改连接线后,
出现上面用红框标出的这种小细线和+号。请问这个怎么去掉啊?

楼主:
上面的+号是移动元器件后留下的,怎么删也去不掉,求问解决方法

网友A:
刷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你这个是线宽错误提醒
正确的方法是在design下面ruler里面设置一下线宽范围。
也可以通过快捷T-M 可以取消线宽报警

网友C:
重新跑一下drc就去掉了

网友D:
感觉在瞎画啊

楼主:
确实是瞎画的,自己做的一块单面小板子,打算热转印一下。刚入行什么都不会。。

网友E:
重新刷新一下就可以,做板子Q我哟,嘿嘿

网友F:
感觉乱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一下就好了

刷新没什么用,但是点击那些线然后删除却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线宽错误提醒
正确的方法是在design下面ruler里面设置一下线宽范围。
也可以通过快捷T-M 可以取消 ...

多谢指点啊,是不是画板子之前需要以前设好一些规则?比如GND线多宽,VCC线多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刷新一下就可以,做板子Q我哟,嘿嘿

被我直接删除了

楼主:
你没感觉错,画了一块单面板,要热转印,为了走线方便感觉很乱

网友G:
感觉你还覆铜过,但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你还覆铜过,但出错了

确实覆铜过

网友F:
移动器件后 有很多不能自动刷新,刷新下,或者进行下放大缩小操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