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能够使用两个SIM模块模拟服务器跟客户端的通信吗

楼主(2017-06-07):
现在我使用STM32F103VET6  跟SIM800C 模块,但是我现在没有服务器,所以能否使用两块板子模拟
服务器跟客户端之间的通信呢?

网友A:
可以,但需要通过第三方诸如SMS等交互IP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需要通过第三方诸如SMS等交互IP信息。

有什么可以模拟服务器的工具可以推荐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可以模拟服务器的工具可以推荐吗,谢谢

不是要什么“模拟服务器”,服务器可以虚拟但不能模拟。这里无关什么服务器,需要的是IP解析,可以用花生壳之类的软件,然后通过其它途经比如SMS等交互IP后即可点对点通迅。

网友B:
有个软件,叫ngrok,,把nat内的东西映射到公网上,,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什么“模拟服务器”,服务器可以虚拟但不能模拟。这里无关什么服务器,需要的是IP解析,可以用花生 ...

恩,好,我试试,第一次接触GPRS这方面,有点儿不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软件,叫ngrok,,把nat内的东西映射到公网上,,你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好,我试试,第一次接触GPRS这方面,有点儿不懂呢

这事是网络方面的,跟GPRS本身反倒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