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io口接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6-07):
(无正文)

网友A:
哪个io接的这个电路?
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io接的这个电路?
复位电路?

不是复位,STM8S903K3T6C的PB3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复位,STM8S903K3T6C的PB3口

不懂

楼主:
是一个量产的电路,实在看不出来为什么要接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量产的电路,实在看不出来为什么要接这个

能否上传下完整的电路,以及应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B:
最好一个完成的图纸吧

网友C:
Analoginput4Timer52-channel2/ADCexternaltrigger

应该是启动和关机的时序部分

R10是主要的充电电阻(上拉),R9是主要的放电电阻

猜测

楼主:
找到答案了

楼主:
发现不会结帖

网友C:
果然是时序

网友D:
这个电路电容的放电回路是怎么样的,哪位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电容的放电回路是怎么样的,哪位帮忙解答一下

个人理解就是,上电是通过R10,D12充电,断电是通过R19放电,完全放完电大概140s,当断电超过140s,再上电io采集电压大概0.7v,断电时间过短就上电,电容没放完电,io采集电压就是电容电压+0.7v;然后单片机检测电压,如果不是0.7v就延时一段时间在启动压缩机。个人理解,不知是否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就是,上电是通过R10,D12充电,断电是通过R19放电,完全放完电大概140s,当断电超过140s,再上 ...

放电回路没有到地,怎么放电?实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电回路没有到地,怎么放电?实在不懂。

断电之后,5v电压下降,电容电势高于R116上端的电势!其实5V电压通过外部电路与地是连接的,你可以把它看成电源内阻。。。。完全放完电的话,单片机采集应该是0v

网友F:
相当于延迟上电电路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当于延迟上电电路咯……

是的

网友G(2019-03-21):
实在看不出来为什么要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