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D4066触发无线遥控器开关问题

楼主(2017-06-08):
本人菜鸟,家里改装,想用红外线遥控控制无线遥控(红外转射频),其中用到CD4066的4路模拟开关触发2个无线遥控器(遥控器都是2路控制)的4路开关,具体接法是将4066的4路开关分别接遥控器按钮两端,我试了接其中一个遥控器1路按钮时没有问题(在开关回路上串个9K电阻),能正常触发无线遥控开关,同时接一个遥控的两路按钮就不能控制了,另外一个无线遥控器接1路也不能控制(2个遥控不是同一厂家)?
先谢谢了,具体接线见下图(由于无线遥控器没有线路图,拍实物开关引线接cd4066的任一开关回路)

网友A:
没看懂怎么接的,建议上传下电路图

网友B:
建议上传电路图

网友C:
9k电阻有点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k电阻有点大了吧

不加电阻,cd4066控制端低电平输入,相应开关端几十k电阻还是能到导通遥控开关,也试了些其它电阻,好像只有手头的9k电阻在串上后,低电平遥控开关不导通,高电平时遥控开关导通。谢谢帮忙!

楼主:
是的,本人没有经验,上网看了半天似乎用光电耦合可以满足,正在采购材料之后准备试试。非常感谢提醒和帮忙!

网友D:
用芯片,,现在有sop8的射频芯片,还带编码器,tx功率13,14dbm,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