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和H桥电路 一起各种烧管 各种Pmos击穿

楼主(2017-06-08):
请各位大侠 帮帮忙 分析分析

整个电路是这样:

前级 对两个5号电池的 电压 进行升压。。。

通过一个 Pmos Q11 的控制 50ms 一次  循环的打开,然后15K比1K 的分压 ,进行ADC 检测 VCC_HB 升压是否达到16V。
达到之后就不再升压。。

然后Q11 打开, VCC_HB  给H桥 供电。  接着 通过控制H桥 ,控制电池阀。。。。。

目前发现的情况 是 各种烧管, Pmos各种 击穿~~~~~

烧管冒烟的 有:  控制升压电路的 Q10
不冒烟 损坏的 有:  Q11 控制VCC_HB 给H桥通电的。  Q1和Q2  H桥的上臂 Pmos

发现问题:

1.  Pmos AO3401 的Vgs 要求是 ±12V,  当升压到 16V 之后, Q11 必死无疑 是吗 ? 但损坏的次数 还不及 Q1 Q2 多
2. 但是 Q1,Q2 虽然用 R3,R4,R9,R10 进行分压,  但是示波器探针测试 Q1,Q2 的G 极电压 依然是升压的VCC_HB ~~~~~为什么分压没起作用???
    难道 Vgs 指的是 G 到S 的电压, 而不是G 到GND 的电压???
3. 为什么 Q10 8050 也会烧坏呢? 而且还是冒烟的那种~~~~

尝试的办法:
将R3,R4 由56K  改为4.7K。   将R9,R10由 56K  改为 1K。。。  结果也是一样~~~~

网上问了一圈 说法各一:
1.  电磁阀的反向电动势 把Q1 Q2 打死了~~~~,加外置二极管 ,Q1,Q2  的体二极管 不适合~~~~~
2.  R3,R4 与 R9 R10 的值太大了 要改小 ~~~~

网友A:
R9,R10为56K不能使PMOS完全导通,PMOS等效一个阻值大的电阻。改为100欧-200欧

网友A:
PMOS最好用专用驱动IC驱动,提高驱动波形的斜率,减少寄生电容造成的开关延时。开关延时是烧坏的主要原因。你至少得用NPN,PNP做个高端得H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最好用专用驱动IC驱动,提高驱动波形的斜率,减少寄生电容造成的开关延时。开关延时是烧坏的主要原因。 ...

R9,R10 改为100欧姆? 那R3 R4呢?
Q4 Q5 不就是个NPN 吗?能详细点吗?

网友A:
这个图凑合改的话,R3,R4改为2K,R9,R10改为22欧左右。C7C8不要(加速了下降沿,但反过来减速了上升沿,这个电路主要是上升沿慢问题),可以用示波器看看PMOS的G波形,看看斜率。尽量达到波形非常垂直。

网友B:
电池、电感、Q10导通组成了回路

网友B:
如果Q4、Q5没有导通怎么会有分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凑合改的话,R3,R4改为2K,R9,R10改为22欧左右。C7C8不要(加速了下降沿,但反过来减速了上升沿,这个 ...

大侠,这个H桥不需要PWM 调速,  只是间隔很长时间正向或者反向 打开100ms 然后关闭~~~~
G的波形如下图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Q4、Q5没有导通怎么会有分压呢

我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分别接 Q1 的G 和S 极, 然后再Q4打开的时候, 测出两个波形

本来是想 Vgs 的电压应该 是 这两个波形的幅度差,,,, 但是 很遗憾 两个波形是完全重叠的!!!

那么Vgs 是不是0????

但是R3和R4 我取值是 56K 56K, 按道理分压的话 VCC_HB 是16V  那Vg-Vs 就 是8V才对?

可是为什么呢~~~~ 你说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分别接 Q1 的G 和S 极, 然后再Q4打开的时候, 测出两个波形

本来是想 Vgs 的电 ...

正常情况下Q4导通,应该会分压的(虽然不能将Q1完全导通发热量就会高)!你可以试一下将R9换成0欧电阻(或者短路),再将Q4导通看看Q1的G极、S极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凑合改的话,R3,R4改为2K,R9,R10改为22欧左右。C7C8不要(加速了下降沿,但反过来减速了上升沿,这个 ...

大侠, 换了之后 直接把Pmos 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Q4导通,应该会分压的(虽然不能将Q1完全导通发热量就会高)!你可以试一下将R9换成0欧电阻(或 ...

R4 为0Ω,根本就导通不了~~~~

网友A:
波形严重不对啊,下降延是放电曲线一样,不烧才怪。查查为啥这样,是否有虚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严重不对啊,下降延是放电曲线一样,不烧才怪。查查为啥这样,是否有虚焊什么的 ...

VCC_HB 是一个大电容蓄的电, 打开H桥之后,电容放电 ,所有是这样~~~

网友A:
你量下R3R9连接点波形

网友A:
电压都下降了,你这谈mos的参数有啥意义,怎么做怎么不对。联系先找个稳定的电源,再看看其它问题

网友A:
怀疑MOS的封装引脚你搞错了,连8050都烧,也就引脚错才会

网友C:
电路设计成这样,不烧就是奇迹了

网友A:
买个集成的ic吧,比如ir2110,几块钱,干嘛自己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成这样,不烧就是奇迹了

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成这样,不烧就是奇迹了

版主,我真心期待你能指教一下。

而不是不烧才是奇迹, 那到底为什么烧呢?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回复,我希望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谢谢!

楼主:
愿闻其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分别接 Q1 的G 和S 极, 然后再Q4打开的时候, 测出两个波形

本来是想 Vgs 的电 ...

Q1导通,G,S电压一样是正常的,因为Q4没有导通,Q1的G,S在一个电位上。如果这个时候Q4导通的话,GS就有压降了

网友E:
Q1,Q2G极的电容要去掉,没看见波形的下降沿奇丑无比吗?拖这么长容易引起上下管直通,确实容易烧MOS
同时下面2个管都增加G极泻放电阻

网友E:
另外你的升压电路不知道是不是用的单片机PWM控制Q10的,如果是的话要单独一个单片机,别的任务都别做,因为任何一个不确定因素都容易导致Q10管直通。

网友E:
电压检测在Q11后面,如果Q11没打开,电压检测不到,Q10使劲增加PWM占空比也没有效果,直至把Q10直通,或者输出电压太高把Q11击穿。

都没个人给你把把关?

网友E:
Q1,Q2 的G 极电压是在Q3,Q4导通后才分压,Pmos是负压导通,不应该以地为参照,要以电源为参照
让你把R9,R10改成0或者小电阻的都是一瓶不响半瓶晃荡的,这你也敢信?
哎。。。问题太多,都不想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Q2 的G 极电压是在Q3,Q4导通后才分压,Pmos是负压导通,不应该以地为参照,要以电源为参照
让你把R9 ...

whtwhtw ,谢谢你的回复。  但有些地方,我还是不理解:

23楼:
Q1导通,G,S电压一样是正常的,如果这个时候Q4导通的话,GS就有压降了

=====》这个怎么理解?在这个电路上Q1 要导通 ,不是依赖Q4导通吗?
               难道存在 这种情况   “Q4没导通  Q1导通”

24楼:
Q1,Q2G极的电容要去掉,没看见波形的下降沿奇丑无比吗?拖这么长容易引起上下管直通,确实容易烧MOS
同时下面2个管都增加G极泻放电阻

=====》 实际上 Q1,Q2  G极的电容我没有焊接。因为VCC_HB是大电容蓄积的能量,当H桥工作时,电磁阀是个6欧姆的线圈,是不是就等效于 对一个电阻放电,而Q1 Q2 G极电压是VCC_HB (或者说VCC_HB的分压),那 波形呈现这样下降,不对吗??

25楼:
另外你的升压电路不知道是不是用的单片机PWM控制Q10的,如果是的话要单独一个单片机,别的任务都别做,因为任何一个不确定因素都容易导致Q10管直通。

====》这款单片机CC2530,PWM 输出,只要配置后开启, 它就是自动输出的,后续都不需要程序做任何操作, 不是应用程序中设一个任务去 切换IO状态~~~, 你是不是担心执行其他任务 ,而延迟了IO 的输出~~~??? 如果存在Q10管直通的现象,也不应该 是任务繁忙导致~~~

26楼:
电压检测在Q11后面,如果Q11没打开,电压检测不到,Q10使劲增加PWM占空比也没有效果,直至把Q10直通,或者输出电压太高把Q11击穿。

Q11 定期打开,然后ADC检测,这个是应用程序的任务,如果长期没打开,确实是检测不到电压,但Q10不会使劲增加PWM,PWM 从头到尾 都是设定为同一频率200KHz,80%占空比。
但==“直至把Q10直通”==这个跟上面我说的一样,Q10 的打开关闭取决于PWM,而PWM 是一直为同一频率。
“输出电压太高把Q11击穿“  这个有可能,但是需要高达30V ,这个Q11是A03401...

以上的顾虑 只会出现在程序混乱的情况,而且机率很少吧 目前应该都不是这种情况引发的吧~~~~

27 楼 :
Q1,Q2 的G 极电压是在Q3,Q4导通后才分压,Pmos是负压导通,不应该以地为参照,要以电源为参照
让你把R9,R10改成0或者小电阻的都是一瓶不响半瓶晃荡的,这你也敢信?
哎。。。问题太多,都不想说了

====》 负压导通,那么请问一下,拿Q1来说,  Q4导通了。
             Q1 的Vg 是:  VCC_HB * (R9/(R9+R3))
             还是  VCC_HB * (R3/(R9+R3))
             这个我一直糊涂~~~

是啊,将R9,R10 改小的我试过,都怪怪的,就是说不出为什么~~~~

无论如何,十分感谢你的回复。

这是我重新发的一篇帖子, 总结了这一个多星期来调试的过程和一些解决不了的疑问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7918182

希望你能抽时间帮忙看看!!!

谢谢  谢谢!

网友F(2017-11-13):
Q4发射极接到Q1的S极,Q4用光耦隔离驱动,作个悬浮地,Q1的间加10K放电电阻

网友F:
Q1的GS间加10K放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