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下,在电源切换中PMOS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具体什么原理

楼主(2017-06-08):
如图,电源是电池BATT和5V的USB间切换,我想问下在PMOS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具体是什么作用,应该怎么分析,是提高开关速度吗?想知道在电池正在供电时插入USB和拔出USB2个过程中,二极管和MOS管的状态变化情况是个什么过程?会不会出现倒灌现象?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可能是为了降低电压损失。

网友A:
Q1 Q7 Q18似乎是多余的。

网友A:
哦。。。。电池可以到6V。。。。不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为了降低电压损失。

你好,请问一下降低电压损失是怎么分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降低电压损失是怎么分析的?

把mos导通时,当做一个电阻,二极管又并联上去,电阻是不是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mos导通时,当做一个电阻,二极管又并联上去,电阻是不是小了?

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Q3的体二极管导通压降比较高

网友D:
假设+5v_usb过来的是2.5V会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假设+5v_usb过来的是2.5V会怎么样

开启电压最大值为2.5,应该是能正常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