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基本概念

楼主(2017-06-08):
最近深入CC2640R2 芯片的学习;
遇到了很多ARM的知识,有些基本不是很理解。
1. Thread block 和 Preempted两种概念有什么区别?
2. Semaphone 用于线程之间,各自进度的切换?
3. Message Queue 则用于各路线程之间的数据传递?

网友A:
1\Thread block 是线程块,每个线程对应一个线程块。Preempted 是抢占机制,是操作系统的一个运作方式
2\信号量,一般是协调资源使用的
3\是消息队列,一般是用来传递消息或数据

网友B:
这个涉及到线程的操作的,参考的

网友C:
每个THREAD BLOCK包含一个或多个THREADS

网友D:
因为被中断的任务 没有自愿(voluntarily) 地挂起它自己就被抢占了(preempted)。

网友E:
Semaphone信号灯

网友F:
semaphone,用于同步acceptor线程

网友G:
Mutex 与 semaphone 使用场景不一样

网友H:
只能用来同步本进程内的线程

网友I:
semaphone可以维护当前访问自身的线程的个数

网友J:
ueue与RTOS绑在一起

网友K:
MessageQueue的消息存放过程问题对于Handler

网友C:
thread,block,grid,warp是软件上的(CUDA)概念

网友D:
抢占实时操作

网友E:
可以在线程和协程间随意切换

网友F:
具体的读写数据是在processor线程上执行的

网友G:
semaphone主要解决并行实体之间的同步问题

网友K:
消息队列和邮箱是用于进程间

网友J:
开源的消息队列

网友I:
并且提供了同步机制。

网友H:
信号允许多个线程同时使用共享资源

楼主:
好多人回复,我只能说水好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hread block 是线程块,每个线程对应一个线程块。Preempted 是抢占机制,是操作系统的一个运作方式
2\信 ...

我可能描述的不是很准确;
就是上图所示,有好几个线程,在执行过程中有不同的状态。
所以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线程中的Blocked和preempted有什么区别?

从字面上一个是阻碍一个是先占,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这两个状态是如何的,都是停止了还是有什么操作是不一样的?

望指点下,十分感谢~

网友L:
TI-RTOS还真的 没有使用过。

网友L:
CC2640R2的开发还真不太了解。

网友M:
这个很好的解释了任务优先级的执行 效果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
1\Thread block 是线程块,每个线程对应一个线程块。Preempted 是抢占机制,是操作系统的一个运作方式
2\信 ...

关于线程队列的理解的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O:
RTOS操作系统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