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7-06-08):
1、MCS-51系列单片机的存储器可划分为几个空间?各自的地址范围和容量是多少?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同?
答案:MCS-51的存储器空间可以划分为以下4种,分别是:

程序存储器;内部数据存储器;内部特殊功能寄存器;外部数据存储器;

对89S51来说,程序存储器分为片内程序存储器和片外程序存储器,片内程序存储器地址范围为0000H-0FFFH,4KB;片外程序存储器地址范围0000H~FFFFH,64KB。内部程序存储器与外部程序存储器统一编址,当EA为高电平时,从内部程序存储器开始读取程序,达到4KB后跳到片外程序存储器的1000H开始读取程序;当EA为低电平时,直接从片外程序存储器的0000H开始处读取程序。

内部数据存储器地址范围为00H~7FH,128B,在程序中做通用存储器使用。

内部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范围80H~FFH,128B,专用于控制、管理片内算术逻辑部件、并行I/O口、串行I/O口、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等功能模块的工作。

外部数据存储器地址范围0000H~FFFFH,64KB,又称为外部数据RAM,当单片机内部128个字节的数据RAM不能满足系统工作的需要时,可以通过它的外部总线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

2、51系列单片机内部有哪些功能部件?

1个8位的cpu、片内256字节的数据存储器、片内4KB的程序存储器、4个8位并行I/O端口P0-P3、2个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中断控制系统、1个全双工UART的串行I/O口、片内振荡器和时钟产生电路

3、MCS-51外扩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可以有相同的地址空间,而单片机在对这两个存储空间的数据进行操作时,不会发生错误,为什么?

由于所使用的指令和选通信号不同,因此尽管地址相同,但也不会发生错误。

4、堆栈设在 内 部 数 据 存储区,程序存放在 程 序 存储区,I/O接口设置在 外 部 数 据存储区,中断服务程序存放在 程 序 存储区。

5、什么是接口?

接口就是微处理器CPU与外部世界的连接部件,是CPU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的中转站。

为什么要在CPU与外设之间设置接口?

在CPU与外设之间设置接口主要有4个原因:

(1)CPU与外设二者的信号不兼容,包括信号线的功能定义、逻辑定义和时序关系
(2)CPU与外设的速度不匹配,CPU的速度快,外设的速度慢
(3)若不通过接口,而由CPU直接对外设的操作实施控制,会使CPU处于穷于应付与外设打交道之中,大大降低CPU的效率
(4)若外设直接由CPU控制,会使外设的硬件结构依赖于CPU,对外设本身的发展不利。

接口的功能是什么?
通讯 输入输出
6、为什么说8XX51能全部作为I/O口使用的仅有P1端口?
四个口都可以作为I/O口使用,不过P0,P2,P3都有第二功能。P0还可作地址总线的低8位及数据总线,P2还可作地址总线高8位,P3口的每一位都有单独的第二功能。P1口内部有上拉电阻

7、8XX51有几个中断源?各中断标志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清除?
有5个中断源,0INT,1INT,T0,T1,TI/RI TF1,TF0,IE11,IE0分别为中断T1,T0,0INT,1INT的中断标志,若中断源有中断标志,该中断标志置1;无中断请求,该中断标志置0。

IT0,IT1为外中断0INT,1INT中断触发方式选择,若下降沿触发则IT相应位置为1,若选低电平触发,IT相应位置0. 定时器T0,T1计数溢出产生中断,进入中断程序硬件自动清标志位;串行口发送完成或者接收到数据就触发中断,由于是两个中断标志共享一个中断向量,所以需要在中断程序里由软件判断是发送中断还是接受中断,并且只能由软件清标志位;

8、8XX51 中断源的中断请求被响应时,各中断入口地址是多少?在什么物理存储空间?
解:外部中断0:0003 外部中断1: 0013 定时中断0: 000b

定时中断1: 001 b 串行中断: 0023 定时中断2: 002b 存储在内部数据存储器。

9、8XX51单片机内部设有几个定时器/计数器?它们是由哪些专用寄存器组成的?

答:MCS-51单片机内部设有2个定时/计数器。他们由两个8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TCOM和TMOD,两个16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T0和T1构成。

10、定时器作定时或计数时其计数脉冲分别由谁提供?当用作定时器时,其定时时间与哪些因素有关?用作计数器时,对外界计数脉冲频率有何限制?

答:80C51定时器作定时时其计数脉冲由内部振荡器经12分频后的输出,即机器周期的脉冲提供;80C51定时器作计数时其计数脉冲由外部输入脉冲提供。当用作定时器时,其定时时间与内部振荡器频率、时间常数和定时器工作方式有关。当用作计数器时,外界计数脉冲频率应低于振荡频率的1/24

11、什么是串口异步通信?它有哪些特点?MCS-51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有哪几种帧格式?

答:串行通信即所传送数据的各位按顺序一位一位地发送或接收。串行通信分同步和异步两 种方式。

在异步通信中数据或字符是一帧(frame)一帧地传送的。帧定义为一个字符的完整的通信格式 ,通常也称为帧格式。

它的主要特点:由于异步通信每传送一帧有固定格式,通信双方只需按约定的帧格式来发送和接收数据,所以硬件结构比同步通信方式简单;此外,它还能利用校验位检测错误。
帧格式的一般形式是先用一个起始位"0"表示字符的开始,然后是数据位,其后是奇偶校验位,最后是停止位,用以表示字符的结束。不同的帧格式主要表现在数据位可以不同,例如其位数为5~8位,停止位可以是1、1.5、2位;起始位和奇偶校验位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起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帧格式。不同的计算机规定适用的帧格式有所不同,例如适用于80C51的帧格式只有三种:8位数据位;一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一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奇偶校验位、一位停止位。

12、己定时器T1设置为方式2,用做波特率发生器 ,系统时钟频率为 6 MHz ,求可能 产生的最高和最低的波特率是多少 ?
答 : 最高波特率 :
TH l= 0FFH TLl= 0FFH
波特率=2/32×6000 000/(12×(256- 255))b/s= 31 250 b/s
最低波特率 :
TH l= OOH TLl= OOH
波特率
= 1/32× 6 000 000/(12×(256- 0))b/s= 61 b/s

1、单片机使用频率为6MHz的晶振,那么时钟周期是0.1666~us、机器周期是_2us _、和指令周期是2us~8us。
2、若单片机使用频率为24MHz的晶振,那么时钟周期是0.04166~us、机器周期是0.05us、和指令周期是0.5us~2us。
3、复位时A=_ 00H _,PSW=_00H_,SP= 07H_,P0~P3= 0FFH_,PC= 0000H_。

4、已知PSW=10H,通用寄存器R0的地址是 10H,R4的地址是14H。

5、在单片机内RAM中_ 256 __字节,其中20H--2FH 有位地址;特殊功能寄存器SFR中地址为字节地址或字节地址能被8整除的可以位寻址。
5、MOV A,#56H
ADD A,#74H
ADD
A,ACC
CY= 1 ,OV= 0 ,A= 94H 。
设内部RAM中(59H)=50H,执行下列程序段: MOV A,59H
MOV R0,A
MOV A,#0
MOV @R0,A
MOV A,#25H MOV 51H,A
MOV 52H,#70H
问A= 25H ,(50H)= 0 ,(51H)= 25H ,(52H)= 70H

7、对下列程序中各条指令加注释,并分析程序运行的最后结果。
MOV 20H,#0A4H ;(20H)=A4H
MOV A,#0D6H ;A=D6H
MOV R0,#20H ;R0=20H
MOV R2,#57H ;R2=57H
ANL A,R2 ;A=D6H57H,A=56H
ORL A,@R0 ;A=56HA+4H,A=09H
SWAP A ; 高低位取反
CPL A ; 求反码
ORL 20H,A ; A与(20H)或操作,A=B4H
SJMP $ ; 循环本指令
程序运行后内部RAM(20H)=B4H,A=90H

转自网络
深圳市菲利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