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怎么全短路了?规则的问题吗?

楼主(2017-06-08):
切割banzi时出现的  怎么可能全部短路呢?

网友A:
在design下面的ruler里面核对一下规则设置
T-M可以取消报错标记,看着会清楚点

网友B:
你说的是所有的线路短路

网友C:
在“规则”选项卡里面重新设置下PCB规则。

网友D:
深圳快捷电路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联系人:谭生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070
QQ:634836295

网友E(2017-07-17):
应该是在规则里设置过孔,导线的安全距离的数值太大了,一般设置6mil到10mil就可以,特殊的就按照自己的需求设置了

网友F:
应该是铺地之后有重新改动线或者孔, 重新铺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