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热释红外人体感应电路问题

楼主(2017-06-08):
请教一下,图中的D3和R4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是不是限制Q1的触发电平的?R4下端由于D5的存在而电平受限,当Q2导通后触发电平一旦高过D5上端的电平,D3导通并限制触发电平继续上升。
对于这种电路以前接触不多,上述只是猜测,权作抛砖引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限制Q1的触发电平的?R4下端由于D5的存在而电平受限,当Q2导通后触发电平一旦高过D5上端的电平,D3导 ...

感谢回复!
Q2导通后,220V加到D3正极,D3跟D5之间没有电阻,那D5不是没法把这个电压稳住吗?而且这个电压通过R4接到了7533的输入端

网友B: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

网友C:
感觉D3应该是钳位,D4应该是单向导通,防止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D3应该是钳位,D4应该是单向导通,防止倒灌

D4是芯片过来的对可控硅的控制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D3应该是钳位,D4应该是单向导通,防止倒灌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D3应该是钳位,D4应该是单向导通,防止倒灌

@dghyl16 能否帮忙分析一下D3两端的电压,这里钳位的话没有电阻消耗电压,D3会过流烧掉啊

网友D:
D5是稳压管,当D3正极电压高出D5稳压值时,D3导通,把D3正极钳位在D5的稳压值(还要加上D3的导通电压0.7V),由于R8的限流作用,D3和D5不会过流损坏的。

网友E:
D3钳位,D4单向导通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D5是稳压管,当D3正极电压高出D5稳压值时,D3导通,把D3正极钳位在D5的稳压值(还要加上D3的导通电压0.7V) ...

谢谢,还是不太懂
1。D5的正极通过R8接地,R8上的电流变化会导致D5正极电压变化,D5的负极还能保持稳定的电压吗?
2。R9起什么作用?图中看跟R11并联的

网友D:
D5跟R8构成二极管稳压电路,R8是这稳压电路的内阻,R8不能取消,否则D3导通后,D5的电流太大。
R9和R11是D2的负载,D2导通后,产生压降,驱动Q1.

楼主:
对D5负端的稳压值还是有疑惑.
另外图中Q1的g端没有电阻,这里不用限流吗?
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下

网友D:
大家注意到没有,R2的电阻为1M,当Q2、Q1没有导通时,U1及后面的电路的电源由R2提供。但是Q2、Q1导通后,Q1两端电压降就很小了,只有几伏。这时U1后面的电源就由D3、R4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注意到没有,R2的电阻为1M,当Q2、Q1没有导通时,U1及后面的电路的电源由R2提供。但是Q2、Q1导通后,Q1 ...

Q1导通后,上下两端压降会降到1V以下,7533输出端是不是没有5V了

网友D:
要实地测量下,在Q1导通后,7533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压是多少?这样好分析电路。同时测量下D5或者D3负极的电压,如果接近7533输入端电压,就说明分析没错了——Q1导通后,7533的输入电源通过D3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