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高速接收大量数据的串口调试工具吧?

楼主(2017-06-08):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写一个吧,网上的基本都到不了这个速度,或者改成usb

网友B:
补充另一个帖子中的回复,STC的最大支持460800,你这个确实达不到。

网友C:
下载串口丁丁最新版的5.xx的,这个速率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D:
试试我的eagleComm,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