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荷灵敏放大器和跨阻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
谁知道电荷灵敏放大器和跨阻放大器的区别,

电荷灵敏放大电路

跨阻放大电路

两者有什么区别,具体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2017-06-08):
电荷是电流的积分,相对电路,就是积分电路,跨阻就是电流转电压,反相放大电路。(IV电路)

网友B:
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是电流的积分,相对电路,就是积分电路,跨阻就是电流转电压,反相放大电路。(IV电路) ...

为什么在用于硅光电探测器上,有的会选用电荷灵敏放大器,有的会用跨阻放大器,在测直流时,只能用跨阻放大,如果是脉冲信号呢?如何能判断光电探测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荷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用于硅光电探测器上,有的会选用电荷灵敏放大器,有的会用跨阻放大器,在测直流时,只能用跨阻放 ...

跟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类型 有关,有的是电流形式,有的是电荷形式,如压电传感器。一定的偏压下,随外界的压力改变电容,导致多余的电荷对外放出。看传感器的资料。

网友C:
做过电荷放大器,但是当时也没去理解。以下纯属瞎扯:
反馈电容与反馈电阻的量级不一功能也不一样。
i-V:          靠改变反馈电阻改变放大倍数,而反馈电容是降低高频增益、或者说滤高频用的。
电荷放大器: 靠反馈电容改变放大倍数,而反馈电阻是补偿低频增益的,通常取值极大:达到 百M到G 的级别,以求的较好的低频响应。
通常电荷信号输出的传感器 高频响应较好,而低频响应差,用电荷放大器补偿低频增益。

网友D:
电荷放大器的那个电阻是给积分电容放电,维持电路直流和低频的稳定性,免得由于积分把放大器给弄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