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SD9160学习笔记02(转)

楼主(2017-06-08):
所谓学习笔记,不能免俗地总会讲到开发环境。嵌入式这一行就是这样,每做一个新方案,就得学习它的CPU、它的接口、也包括开发环境。所以我对contiki、ucos之类的开放OS特别有好感。

开发环境这边没什么好说的,花一个小时就玩好了,烧写玩了玩录音的测试程序。

本篇笔记将部分重点细节记录下,避免一些同学走相同的弯路。

转载请注明作者:http://blog.csdn.net/iotisan/

1. 烧写工具

楼主:
1. 烧写工具

昨晚先尝试了下烧写工具(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1.30.6491.exe),板子自带了烧写器,我们只要连接上USB,一个download就完事了。

2. 开发环境1. MDK

MDK用现成的就行,没有的自行搜索。

2. Nu-Link_Keil_Driver 2.00.6561.exe

新唐提供了在Keil和IAR下的插件,我选择了Keil的版本,它得装在Keil的目录下,让MDK可以识别到新唐的MCU。

3. Nuvoton NuVoice Tool V5.02.000.exe

它必须装在C盘。否则你会遇到像我这样的问题。“Error: User Command terminated, Exit-Code = 1”

起初还以为是MDK的版本不够,因为工具readme写着支持Keil IDE V5.14,于是升级到了MDK5,结果发现问题依旧。

==============================================NuVoiceTool - V5.02.000 2015/05/12==============================================[Features]1. UltraIO Tool adds the following new features   a. Use Ctrl+Q to add user event during preview sound   b. User event list editor from menu: "user event" to edit user event in a edit      to replace import/export user event2. NuKeil IDE library setting adds the following new features:   a. Support multiple pins for wake up.   b. Remove SPI flash pins from IO settings to avoid wrong setting if SPI flash interface is enabled.3. Open Audio Tool from Keil IDE menu: "Tools". The audio tool will open the audio project of the opened keil project.4. Support Keil IDE V5.14.

后来仔细看了错误日志才明白工具路径要求在C盘。经过重装后,编译通过,使用MDK4.70也可以正常编译。

End

网友A:
貌似有个气体传感器。

网友B:
接口比较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