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SD9160学习笔记03_ISD9160音频解码代码分析(转)

楼主(2017-06-08):
前言

录音例程涉及了录音和播放两大块内容,这篇笔记就先来说说播放,暂且先击**码这部分功能。

我的锤子便签中有上个月记下的一句话,“斯蒂芬·平克说,写作之难,在于把网状思考,用树状结构,体现在线性展开的语句里。”这篇代码解析也有类似的困难,代码的网状结构,如何用**这种线性载体来体现。我尽量挑出了主干,来讲解自己的理解。另外在**最后添加了一个模块拓扑图来帮助消化。

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多琢磨下源码,代码的事还是让代码来说话,笔记是一个辅助的概括梳理。

本文作者twowinter,转载请注明:http://blog.csdn.net/iotisan/

查看代码主逻辑,主要是App_StartPlay和App_ProcessPlay这两个函数。下面就分别进行分析。

第一部分 App_StartPlay
BOOL App_StartPlay(void)
{
    // Initiate NuLiteEx audio decode lib with callback functions stored in g_asAppCallBack[0]
    NuLiteExApp_DecodeInitiate(&g_sApp.sNuLiteExAppDecode, (UINT8 *)&g_sApp.uTempBuf, 0);

    // Start NuLiteEx decode lib to decode NuLiteEx file stored from address and played from audio channel 0.
    // And decode the first frame of PCMs.
    if ( NuLiteExApp_DecodeStartPlayByAddr(&g_sApp.sNuLiteExAppDecode, AUDIOROM_STORAGE_START_ADDR, 0) == FALSE )
        return FALSE;

    // Light playback led(PB9) for display status.
    OUT4(0);

    // Start Ultraio Timer & HW pwm for UltraIO curve output
    ULTRAIO_START();

    // Start to playback audio.
    Playback_StartPlay();
}

可以看到App_StartPlay主要牵扯了NuLiteExApp和Playback两部分子函数。

重中之重 NuLiteExApp_DecodeStartPlayByAddr

由于对音频编解码这块比较陌生,我还是给对应代码做了中文注解方便消化。

BOOL NuLiteExApp_DecodeStartPlayByAddr(S_NULITEEX_APP_DECODE *psNuLiteExAppDecode, UINT32 u32NuLiteExStorageStartAddr, UINT8 u8PlaybackChannel)
{
    UINT16 u16SampleRate;
    // NuLiteEx解码库初始化对应的工作缓冲区,应用层传入temp缓存来方便解码库内部工作。另外根据传入的SPI地址从SPI取文件,获取采样率。
    // NuLiteEx decoder initiates work buffer and returns sample rate.
    if ( (u16SampleRate = NuLiteEx_DecodeInitiate(  (UINT8*)psNuLiteExAppDecode->au32DecodeWorkBuf,
                                                    psNuLiteExAppDecode->pau8TempBuf,
                                                    u32NuLiteExStorageStartAddr,
                                                    g_asAppCallBack[psNuLiteExAppDecode->u8CallbackIndex].pfnReadDataCallback )) == 0 )
        return FALSE;

    // 给Playback模块对接对应的工作缓冲区,方便其下一步播放。
    // Initiate and set output buffer variable(include frame size, buffer size etc.)
    Playback_SetOutputBuf(  &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
                            NULITEEXAPP_OUT_BUF_SIZE,
                            psNuLiteExAppDecode->i16OutBuf,
                            NULITEEXAPP_OUT_SAMPLES_PER_FRAME,
                            u16SampleRate );

    // 工作缓冲区,置有效位。
    // Trigger active flag of output buffer for NuLiteEx decoding
    BUF_CTRL_SET_ACTIVE(&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

    // 工作缓冲区中的读写指针赋值。
    // Pre-decode one frame
    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u16BufWriteIdx = NULITEEXAPP_OUT_SAMPLES_PER_FRAME;
    if ( NuLiteExApp_DecodeProcess(psNuLiteExAppDecode) == FALSE )
    {
        BUF_CTRL_SET_INACTIVE(&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
        return FALSE;
    }
    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u16BufReadIdx = NULITEEXAPP_OUT_SAMPLES_PER_FRAME;

    // 记录当前播放的channel,用来停止播放。
    // Record play channel index for stopping to play.
    psNuLiteExAppDecode->u8PlaybackChannel = u8PlaybackChannel;
    // 准备播放,把这里的循环缓冲区同playback共用。
    // Add audio codec into channel and preper to play codec.
    Playback_Add(psNuLiteExAppDecode->u8PlaybackChannel, &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

    return TRUE;
}

也很重要的Playback_StartPlay

void Playback_StartPlay(void)
{
    INT16 *pi16PcmBuf;

    if( s_u8PlayCtrl == PLAYBACK_NOACTION ) // 这个s_u8PlayCtrl是playback模块内部处理的。
    {
        #if ( PLAYBACK_CHANNEL_COUNT > 1)
        pi16PcmBuf = g_ai16DACSamples;
        #else
        pi16PcmBuf = &g_psDacBufCtrl->pi16Buf[g_psDacBufCtrl->u16BufReadIdx];// PCM数据缓冲区复制。
        #endif

        #if ((APU_FILTER_ENABLE == 1)&&(APU_UPSAMPLE == 2))
        NuDACFilterEx_Up2Initial(g_au8Up2WorkBuf);
        #elif ((APU_FILTER_ENABLE == 1)&&(APU_UPSAMPLE == 4))
        NuDACFilterEx_Up4Initial(g_au8Up4WorkBuf);
        #endif
        g_u8AppCtrl|=APPCTRL_PLAY;
        s_u8PlayCtrl |= PLAYBACK_START;
        #if (APU_ENABLE)
        {
            UINT8 u8Count;

            for( u8Count = 0; u8Count < 8; u8Count ++)
                g_ai16DACSamples[u8Count] = 0;      //Clear virtual buffer
        }
        #endif

        Playback_ResetChannelVolume(0);

        SPK_Start(); // 这里头开始调用DPWM来播放DPWM->DATA,DPWM_START_PLAY(DPWM);

        #if (APU_PDMA_ENABLE)
        PdmaCtrl_Start(APU_PDMA_CH, (uint32_t *)pi16PcmBuf, (uint32_t *)&DPWM->DATA, 8);// 将PCM缓冲数据传到DPWM->DATA中。
        #endif

    }
}

楼主:
第二部分 App_ProcessPlay

App_ProcessPlay只调用了如下这个函数

// Continue decode NuLiteEx data to produce PCMs for audio playback.
if ( NuLiteExApp_DecodeProcess(&g_sApp.sNuLiteExAppDecode) == TRUE )
这个函数拆解进去是这样:
BOOL NuLiteExApp_DecodeProcess(S_NULITEEX_APP_DECODE *psNuLiteExAppDecode)
{
    INT16 *pi16OutBuf;

    // 环形缓冲区非激活状态,这个只有在应用层置位(按键停止、或者启动失败等情况)
    if (BUF_CTRL_IS_INACTIVE(&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
        return FALSE;

    // 环形缓冲区还有未读数据
    if ( Playback_NeedUpdateOutputBuf(&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 )
    {
        // 由核心库来判断这个文件是否解析完了
        // Check end of file
        if(NuLiteEx_DecodeIsEnd((UINT8*)psNuLiteExAppDecode->au32DecodeWorkBuf))
        {
            // Trigger inactive flag of output buffer to stop NuLiteEx decoding
            BUF_CTRL_SET_INACTIVE(&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
            // Use to represnt no active(or end) of decoding
            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u16SampleRate = 0;
            return FALSE;
        }

        // Record output data buffer pointer(for duplicate & process)
        pi16OutBuf = (PINT16)&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pi16Buf[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u16BufWriteIdx];

        // 核心库继续发挥其巨大作用,开足马力读取文件中PCM数据转到缓冲区。
        NuLiteEx_DecodeProcess( (UINT8*)psNuLiteExAppDecode->au32DecodeWorkBuf,
                                psNuLiteExAppDecode->pau8TempBuf,
                                pi16OutBuf,
                                g_asAppCallBack[psNuLiteExAppDecode->u8CallbackIndex].pfnReadDataCallback,
                                g_asAppCallBack[psNuLiteExAppDecode->u8CallbackIndex].pfnUserEventCallback);

        // PlayBack依旧共享这个缓冲区,准备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
        // Update write index of output buffer and avoid buffer overflow
        Playback_UpdateOutputBuf(&psNuLiteExAppDecode->sOutBufCtrl);

        // Duplicate data into buffer for using duplication callback function.
        if ( psNuLiteExAppDecode->u8CtrlFlag&(NULITEEXAPP_CTRL_DUPLICATE_TO_BUF|NULITEEXAPP_CTRL_DUPLICATE_TO_FUNC) )
        {
            if ( psNuLiteExAppDecode->u8CtrlFlag & NULITEEXAPP_CTRL_DUPLICATE_TO_BUF )
                BufCtrl_WriteWithCount(psNuLiteExAppDecode->psDuplicateOutBufCtrl, NULITEEXAPP_OUT_SAMPLES_PER_FRAME, pi16OutBuf );
            else
                psNuLiteExAppDecode->pfnDuplicateFunc(NULITEEXAPP_OUT_SAMPLES_PER_FRAME, pi16OutBuf);
        }
    }
    return TRUE;
}

楼主:
总结

源码拓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