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 烧录突然不能用了

楼主(2017-06-08):
最近在用Keil下载M451的程序时,会提示固件版本升级,但是在升级后烧录器就不能用了。
在插到电脑上时,一直亮红灯,找不到安装驱动,好像这个USB只能供电了 ,各位大神 ,求脱坑啊!

网友A:
是不是升级一半,卡死,你强关了。

网友A:
没事不要随便升级啊,升级过程,不用动任何东西。。

网友B:
我记得玩M0的时候,nu-link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ICP来重新烧写固件的,固件在nu-link下的目录下有的。
当前,还不知道你的烧录器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升级一半,卡死,你强关了。

是啊是啊  卡死了我就关了  然后在插上就没什么用了 检测不到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不要随便升级啊,升级过程,不用动任何东西。。

可是已经都升级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玩M0的时候,nu-link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ICP来重新烧写固件的,固件在nu-link下的目录下有 ...

新塘M451 一根USB烧录 结果升级之后没办法找到驱动,更别说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升级一半,卡死,你强关了。

恩恩  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换个好的就行了,或者用另外一个来刷这个,重新给它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好的就行了,或者用另外一个来刷这个,重新给它刷固件。

换个好的就行了  是新塘M451的  换不了。

网友D:
再找一个 nulink_me ,用来重新烧写已经写坏的nulink_me

网友A:
11楼说的对,论坛有个贴,就是说怎么用一个link,救活另外一个LIN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