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光耦集电极直接驱动DC24V功率继电器,PC817要考虑哪些...

楼主(2017-06-08):
PC817光耦阴极串一个510R的电阻接地,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DC24V功率继电器线圈,PC817的阳极需要多大的电压和电流才能驱动继电器?PC817要选哪个档次的?  DC24V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8.3mA,电阻2880欧姆。

网友A:
你这样,光耦可以导通吗?三极管集电极加个上拉到24V,如果驱动电流不够,再加个三极管放大即可。

楼主:
光耦确定可以导通,我想知道怎么计算得到阳极驱动继电器的最小电流和电压

网友B:
继电器上写的。

楼主:
光耦阳极的,不是继电器的。

网友C:
加一级晶体管做驱动。

网友D:
看电流传输比CTR啊,看datasheet

网友E:
最好加一级三极管进行驱动

网友F(2017-08-20):
PC817是线性光藕,虽然输出的最大电流是50mA,但不适合用在该场合。

网友G:
PC817线性光耦,线性度好,一般用在模拟电路中,此点路也可以用,IN1假设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