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713的mcbsp和max3111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7-06-08):
请问各位,是否有关于c6713的mcbsp与max3111连接传输数据的相关例程呢?

网友A:
这个我这暂时是没有积累的

网友B:
串口通信?

网友C:
TMS320C6713没有异步串口

网友D:
C6713中多通道缓冲串行接口

网友E:
C6713中多通道缓冲串行接口最多可以实现多少个RS232串口 ?

网友F:
多通道缓冲串口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G:
没有做过串口的数据通信。

网友H:
这个就是一个串口技术,例程有

网友I:
TMS320C6713的McBSP和EDMA实现串口

网友C:
同步多通道缓冲串行口(McB-SP)

网友D:
片内只提供了 2 个多通道串口

网友J:
TMS320C6713中利用McBSP实现和PC机的串口通信技术**。

网友E:
多通道缓冲串行接口没有研究过。

网友F:
以前都是使用FPGA实现的串口。

网友G:
为什么不用usb通信,速度快多了。

网友H:
找个开发板能够实现串口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