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一个函数的使用

楼主(2017-06-08):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和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可以用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来写,我比较喜欢这个,方便
但是最后一个变量像是一个结构体,但是变量我没看懂,直接填0和1又不行,会报错,应该这么写?
“¥”这个地方用什么写?

@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网友A:
你都找到了定义了还问什么,填Bit_RESET或Bit_SET呗。

填0或1其实也可以,不过编译器会提示警告,可以编译过去,就是不太规范而已。

网友B:
那玩意不叫结构体
叫做枚举类型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关键词:enum

网友E:
枚举就是有这个好处,给你限定了范围,你无法超出这个范围的。
至于你的这个“¥”,库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看懂,你这个只要自己看懂,不报错,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不叫结构体
叫做枚举类型

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枚举就是有这个好处,给你限定了范围,你无法超出这个范围的。
至于你的这个“¥”,库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 ...

看来得把大学c的书拿出来看看了。。

楼主:
RTOS和UCos学习哪个好?有学习资料吗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枚举就是有这个好处,给你限定了范围,你无法超出这个范围的。
至于你的这个“¥”,库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 ...

RTOS和UCos学习哪个好?有学习资料吗老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RTOS和UCos学习哪个好?有学习资料吗老大

这个问题,ucos就是rtos的,rtos是个大类,下面包括ucos,freertos等。至于优劣,每个rtos都有适合他的范围和用途。

网友C:
引用 楼主:
RTOS和UCos学习哪个好?有学习资料吗老大

用到哪个学哪个。
你说的rtos不会是ti-rtos吧?这个只有用ti的器件才能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RTOS和UCos学习哪个好?有学习资料吗老大

ucos是rtos的一种
学习rtos可以看劭贝贝那本ucos的书
看这本书之前最好学一下汇编和单片机架构相关的东西

那本书说没有这些基础的也可以学ucos
作者只是为了多卖两本书说的客气话

网友F:
哪个都行,学哪个用哪个。如果用的ST还是学freertos比较好,因为支持的更全面,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