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上载一个hex,然后下载到一个新板子,居然工作不正常了,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7-06-08):
stm32L05K8,用st link读了一个hex文件出来 起始 0x08000000,长度 0x1000,读取没有问题,得到了一个hex文件。然后写入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中,正常写入。居然不能正常工作。
请高人指点,我自己不是很懂,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0x1000 == 4KB

STM32再小也没有4KB的FLASH的型号吧?
另外 ,也没有 stm32L05K8 这个型号。

部分除FLASH外,还有EEPROM和OTP,如果程序中对这部分有校验或校准信息,也要处理。
如果程序中对芯片的唯一ID有校准,那么也要处理。或防盗版,拒绝运行。

网友B:
如果都像你这么搞,可以运行的话,谁都可以去搞**了。你不觉得,你的思路就出了问题吗?

楼主:
我不是搞**,就是别人给了我源程序,我下载后,程序没有正常运行,我又没看懂程序。所以我想直接从能运行的板子上把二进制文件弄出来,拷贝到其它板子,看能否运行。结果不能运行。
所以我想知道 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网友C:
stm32L051K8是64 Kbytes Flash,你最好提把64K会部读完

楼主:
一般都用什么工具比较靠谱,我读bin文件都出错。谢谢

网友D:
源程序都给你了,还要读板子里flash,醉了

楼主(2017-11-03):
最后搞好了,读取的长度不够。源代码也开始修改了,主要是不熟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