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8.4V(2S)锂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
麻烦各位推荐下8.4V(2s)锂电池充电芯片,开关型!双路的输出!图中有一个SO-14的,但是看不清楚具体型号。

网友A(2017-06-08):
SO8看起来像MOS管

楼主:
SO-8是mos,就是两路开关,两个mos两个采样电阻

网友A:
SO14猜不到。
这类IC如果是5脚6脚会用SOT23之类的封装,8脚有可能用SO8,再多会是TSSOP14/16/20或QFN啥的,SO14该是古代的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14猜不到。
这类IC如果是5脚6脚会用SOT23之类的封装,8脚有可能用SO8,再多会是TSSOP14/16/20或QFN啥的, ...

只要是双路的就好啊,进口的充电IC几乎没有SO-14的,这个有可能是国产的。双路的也少,能否推荐个双路的充电电流3A左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是双路的就好啊,进口的充电IC几乎没有SO-14的,这个有可能是国产的。双路的也少,能否推荐个双路的 ...

我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