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大神些

楼主(2017-06-08):
各位大神,这个图我确实看不懂了,在此请教。
VIN:0~2V
我个人的分析是:
当VIN为0~2V任意一个值时,R216与P2连接间的电压都为正值,U203C的输出脚经积分后输出为VEE(-5),U203B就总会输出一个高电平(U203B为一个正反馈电路)。调节P1、P2都不会改变输出。
不知我什么地方分析错了,请大神们指出
谢谢

网友A:
为了让二姨妈充分享受缩图的乐趣,你把原理图放到了一张大纸的角上。。。。

网友B:
图好小,等放大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了让二姨妈充分享受缩图的乐趣,你把原理图放到了一张大纸的角上。。。。 ...

21ic的缩略图,确实,让高清大图没了乐趣。建议重新上传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