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官方文档中找不到STM32F107的MII_CRS信号

楼主(2017-06-08):
在官方文档中找不到STM32F107的MII_CRS信号,到底是哪个引脚?哪位大神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应该是PA0.。你再看看。

网友A:
好像也不是,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定义的吧 。

网友A:
查了一下数据手册,没错就是PA0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根据Keil库的代码找了一下,就是P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