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0测温电路采样值误差的思考

楼主(2017-06-08):
       在我的项目有用到pt1000测温,对温度精度要求并不高——正负0.5度就可以了。因为没有恒温槽,也没有高精度的万用表等,我用沸水来评估电路的误差。
       特别说明一下,电路简单我就没考虑零点漂移、放大器和电路中的电阻之温漂等因素了。有考虑到pt1000自热的因素,将其电流降低在500uA一下。现在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1、采样值跳动的问题:在常温下,我arm芯片12位ADC采样用软件滑动滤波以后,有1位(比如999和1000之间)的跳动;在沸水中,则有2位(比如999-1003)的跳动。沸水中气泡的温度会不会略高于100?或者气泡撞击Pt1000会造成这种更大的跳动?
       2、沸水的测温,大约在100.8度的样子,我打算减去一个值来矫正。我的pt1000引线短可以忽略引线和接触电阻造成的误差、也不用考虑电磁场变化引起的误差(引线已经屏蔽接地)。误差可能来自于pt1000(A级,0.3度误差)本身、电路其他器件的误差等等。我想知道,这样矫正以后,在我最迫切希望测量准确的范围120.0度-136.0度范围内,误差会在0.5度内吗?随着时间迁移,这个误差还会满足要求吗?
       3、关于pt1000的质量问题。我发现有一些pt1000传感器质量不好,测量值跳动特别大,是什么原因呢:焊接不牢?导热硅脂等等引起的?

       请有经验的前辈指正!

网友A:
测电路的话干嘛不买个高精度的电阻箱?直接调到对应阻值就行了。
确定电路没问题再上PT1000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路的话干嘛不买个高精度的电阻箱?直接调到对应阻值就行了。
确定电路没问题再上PT1000实测 ...

谢回复。看来是要买一个啦!

网友B:
自己用分立元件搭的模拟放大电路会引入很多误差,为何不用集成芯片?以前我用AD7793,SPI接口、自带恒流源、16位ADC,接4线热电阻,精度0.1℃(与水银温度计对比),同时测量8路,8路之间的误差在0.5℃内(探头置于同一环境中)!单片机内部ADC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一般用外置ADC。

网友B:
太深的滑动滤波失去了实时性,根据实际找到平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分立元件搭的模拟放大电路会引入很多误差,为何不用集成芯片?以前我用AD7793,SPI接口、自带恒流源 ...

AD7793我也在调的。但这个芯片贵啊!

网友C:
用一个四元左右的AD芯片稳稳的,根本没有必要用AD系列的,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四元左右的AD芯片稳稳的,根本没有必要用AD系列的,太贵

请推荐一下芯片,我找过多时没找到。谢了!

楼主:
查阅了一些关于自热现象的产生于校准的文献,可以用软件解决我的精度问题。
谢谢大家。
结贴了。

网友D:
pt1000这类传感器年稳定度都比较好。电路的年稳定度主要是电阻和基准(一般运放的失偏漂移都很小)。而这种片内adc电压基准不好,所以计算年稳定度可以重点考察一下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