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不知各位大大有对stm32f4或者f7的ART存储器加速器了解的么?

楼主(2017-06-08):
不知各位大大有对stm32f4或者f7的ART存储器加速器了解的么?这个有什么的用处?怎么使用呢?

网友A:
就是把flash提前读取出来放到一块RAM里,指令执行就在这块RAM中完成0等待执行。这个从flash到RAM的读取技术叫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