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4 Keil DFP 问题

楼主(2017-06-08):
已经从Keil官网下载 GD32Fx0_DFP 3.0.0和 3.0.2两个版本并安装。
可以选择设备如图:
在Debug_Download设置中如图:

在Debug中,SW Device中什么也没有,不是应该有一个什么吧,调试弹出对话对话框如下:
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查看设备数据库,如下:

楼主:
初步感觉是 DFP版本出了问题。大家踊跃提供帮助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咋还不能结贴呢!

网友A:
还是没看明白这个DFP是什么东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咋还不能结贴呢!

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国产灵动微32位ARM芯片   qq2850457574/362549481

网友D:
看来还是没明白大家所指的问题的

网友E:
看来要能潜下心的看这个的。。

网友F:
这是f130MCU 上独有的问题么?

网友G:
不会用的,,,这个还跟楼主先学习的吧

网友H:
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跟楼上几位学习的了

网友I(2017-07-22):
这个软件包的是做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