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请教:4-20mA电流输出方案,XTR111应用时输出噪声大的问题

楼主(2017-06-08):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输入引脚示波器的波形:

输出接250R负载后的波形:

去掉了Q3,短接Q4的2,3引脚,输出的波形仍然如上图所示。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噪声呢?看上去是产生了震荡?

官方推荐的参考电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个人不推荐使用这种模拟输入的电流环方案,有很多单片机I2C控制的片子使用很方便。这个电路不仅要考虑芯片自身外围电路,还要考虑输入信号的质量。建议先在电源上加LCπ形滤波试试

网友B:
是的, 这个器件的输出会带入一些噪声.
对于 250R 的负载电阻, 你的纹波大概 20mV 的峰峰值,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结果了.
数据手册在 DYNAMIC PERFORMANCE 节特别谈到了这个噪声问题
手册中 Ti 在 500R 的电阻上测到了近 100mV 的噪声, 比你差多了
从原因分析看, 来自内部多个电流源的匹配.
ti 也没有给出好的解决办法. 阻容滤波是他们给出的推荐解决方法.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再看看其他相似器件 XTR115 采用三极管输出, 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会不会特性会较好

网友C:
这个器件对外围电路的布线要求很高。

网友C:
建议使用XTR1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个器件的输出会带入一些噪声.
对于 250R 的负载电阻, 你的纹波大概 20mV 的峰峰值, 已经是相当不错 ...

您好,感谢您的指导。
我们的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属于低至几百uV的信号,采集设备本身的底噪目前是250uV左右。所以要求进行V-I变换的时候,产生的噪声不能高于采集设备本身的底噪。
我们在采集设备的输入端,是有4阶巴托沃斯低通滤波的,并且噪声也被压制到了500~600uV左右。但还是比我们采集设备的底噪高。
低噪声的V-I变换和信号传输,您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

采集设备本身的底噪和频谱:

XTR111输出电压信号时,经过了4阶巴托沃斯0~5K的低通滤波,采集设备采集到的噪声和频谱:

XTR111输出电流信号时,经过了4阶巴托沃斯0~5K的低通滤波,采集设备采集到的噪声和频谱:

楼主:
感谢回复。
我们的传感器是需要供电的,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以电源地为参考的。
我刚看了下,XTR117是两线制的,信号地是浮地,不能和电源共地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们的传感器是需要供电的,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以电源地为参考的。
我刚看了下,XTR117是两线 ...

你们需要几线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需要几线制的啊

我们的信号和电源是共地的,现在是用的三线制(电源、地、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信号和电源是共地的,现在是用的三线制(电源、地、信号)。

仔细看一下XTR117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一下XTR117 datasheet.

你好,我再说一遍,我们的信号地和电源是共地的,也就是下图中的Iret和远程的电源Vloop地是连在一起的,你确定这样XTR117真的可以工作吗?

网友D:
这个一般先根据官方推荐的电路的再做适当的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先根据官方推荐的电路的再做适当的修改的

嗯,我之前也怀疑元件型号用的有问题。已经买了一套官方的XTR111-2EVM的DEMO板,在途中,等到了看测试结果怎么样吧。

但是看了airwill大师的回复,心里凉了半截了,已经不确定是否是元件物料的问题了。

网友E:
楼上能否把大师的回复的也给分享出来的

网友F:
噪声大的问题是信号滤波不完全的

网友G(2017-08-24):
你好  XTR111测试板 的输出噪声大吗?目前使用XTR111也出现了相同问题。

网友H(2019-04-06):
xtr111不能多路共存,老是容易烧场效应管,各位有没遇到

网友I(2019-05-13):
引用 网友H:
xtr111不能多路共存,老是容易烧场效应管,各位有没遇到

有遇到大电流24ma的时候,PMOS发热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