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D32F130F4调试接口有问题吗?

楼主:
无法启动调试,是否是调试接口问题呢?使用的是Jlink,调试STM32,GD32F103等工作正常。
目前GD32F130F4无法启动调试,说无法发现设备。我的原理图如下:

请多指教,是否有问题。

谢谢!

楼主(2017-06-08):
还有是否启动模式的问题呢? 没有找到Boot1呢!

楼主:
估计是虚焊,好了。
可以结贴了,咋还不能结贴了呢!

网友A:
国产灵动微32位ARM芯片   qq2850457574/362549481

网友B:
我都没有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C:
上下拉电阻的可以不用焊接的

网友D:
这个SWD接口的上下拉电阻可以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