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几次程序终止了

楼主(2017-06-09):
用一个中断来控制异步电机的脉冲,通过改变中断次数来控制速度,减速时正常,加速就意外停止了,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定时中断吗?加速时中断来不及处理了.可做个最小时值的时标来设置定时器,在程序中对时标计数来控制速度(即马达的开,关).这样定时中断处理就简洁了.

网友B:
这个和电机的特性有关吧,另外,不了解楼主如何实现脉冲可以控制异步电机,三相?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