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的单模和双模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6-09):
蓝牙的单模和双模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应该是速度和兼容性上的区别吧

网友B:
双模的可以兼容单模的,而单模的是以前的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模的可以兼容单模的,而单模的是以前的版本。

是的,现在很少见单模的蓝牙了。都是双模的。

网友D:
应该在协议上有区别的,走的协议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双模的可以兼容单模的,而单模的是以前的版本。

同意。我以前的单模蓝牙接口,用现在的蓝牙耳机可以配上。现在的蓝牙,用以前的耳机就不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速度和兼容性上的区别吧

这个正解,应该就是这个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