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SD6303E33A干电池可用电源供电有问题

楼主(2017-06-09):
一节干电池升压到3.3V 用的是SD6303E33A这颗芯片。
1.干电池电压从1.65V降到1.0V左右,升压电路都能正常工作。
2. 用数字电源,输出1.65V,最大电路1A给升压电路供电,电源电压会被拉低到1V左右,并且会有100mV的纹波,升压电路也不能工作。
3. 把电源的输出电压调到1.7V甚至更高的时候才能是升压电路工作。电源的输入依然会被拉低到1.2V左右。
初来乍到,请路过的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贴你的原理图 实物图,
不要手册上的 要你自己的
另外,你是否空载测试还是带载测试?
电压拉低,说明你板子的耗电非常大 ,这点如果是空载很不正常,如果带载了 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你的原理图 实物图,
不要手册上的 要你自己的
另外,你是否空载测试还是带载测试?

file:///E:\QQ文件夹\609918665\Image\C2C\]F(0FB%]MIXYXK(@[4V{P12.png

您好,左边是实物图,图中蜂鸣器右边那一小部分就是电源部分,右边是原理图,U1E33就是SD6303E33A这颗芯片。Bat用一节7号干电池的时候工作正常,用直流电源1.6V以下是不能工作的。
下午测试发现,用直流电源电压降到0.8V也可以工作了,跟芯片规格书上描述的一致。推测可能跟电源芯片的质量或者是不是PCB的布局不合理有关。

都是直接带载测试。

网友A:
线太细 走线布局不合理
负载电流多大?

楼主:
感谢解答,电流最大100mA左右。走线不合理我也看出来了。问题的主要原因确实是走线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