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 HDMI采集卡 USB3.0 SDI采集卡 HV506C采集卡

楼主(2017-06-09):
QQ: 871001268或者1911900531
手机:18513199010或者18612980073
座机:010-82435898
HV506C采集卡 / USB3.0 HDMI采集卡 / USB3.0 SDI采集卡 介绍
  HV506C高清视频采集卡是一款可以采集HDMI(USB3.0 HDMI采集卡)或者SDI(USB3.0 SDI采集卡)接口高清视频的采集卡,采集到的视频和音频通过USB 3.0接口传输到电脑。HV506C采集卡符合UVC和UAC协议标准,在电脑上使用通用的视频采集播放软件就可以采集播放视频,不需要安装驱动。批量用户可以将采集卡在电脑上显示的信息内容更换为自己品牌的内容。
  HV506C是一款参数自动设置的采集卡,各种参数基本都是自动设置,无需用户手动设置。它会根据HDMI或者SDI接口的连接状态自动选择采集相应接口的音视频到电脑,自动当作USB3.0 HDMI采集卡或者USB3.0 SDI采集卡使用。自动锁定输入视频源的信息并同步到电脑上,在电脑上得到的视频流信息(如分辨率大小和帧频等)跟输入视频流一致,真正实现输入是什么输出就是什么。

HV506C采集卡 / USB3.0 HDMI采集卡 / USB3.0 SDI采集卡 特性
● USB 3.0全高清采集卡,YUY2输出格式下最高支持1920x1200 p60的图像采集,RGB24输出格式下最高支持1920x1080 p60的图像采集。
● HDMI和SDI接口自动探测连接状态,无需手动设置,连接哪个使用哪个,方便省事。
● 自动识别输入视频特征,电脑自动同步视频信息,无需手动设置,真正实现输入是什么输出就是什么,保留输入视频的原始特性。
● 板载128MBytes超大缓存,为视频稳定传输提供强大保障。
● 在Windows、Linux和Mac OS X系统上均无需安装驱动,真正的即插即用。
● 符合UVC和UAC协议标准,支持DirectShow、DirectSound、V4L2、ALSA、QuickTime 和 AVFoundation等多种标准开发接口。
● 自动分离HDMI或者SDI中的音频,并转换为16Bits 48KHz PCM立体声音频。
● 超强硬件兼容性,支持所有USB 3.0主芯片和主板,兼容USB 2.0接口。
● 支持一机多卡,多个采集卡可以同时工作。
● 支持采集卡固件在线升级,在不更换硬件的情况下就可以更新采集卡上的处理程序。
● USB口供电,无需外接电源。
● 可以7x24小时稳定工作。
● 支持批量用户采集卡信息定制。

HV506C采集卡 / USB3.0 HDMI采集卡 / USB3.0 SDI采集卡 参数
主机接口
USB 3.0,300~380 MB/s传输带宽
USB 2.0,40MB/s传输带宽
输入接口
HDMI接口,支持HDMI 1.4a功能特性
SDI接口,支持SD/HD/3G-SDI功能特性
标准视频信号
1080p/i, 720p,576p/i,480p/i
标准视频帧率
60Hz,59.94Hz,50Hz,30Hz,29.97Hz,25Hz,24Hz,23.98Hz
其它视频信号
1920x1200,1680x1050,1600x1200,1600x900,1440x900,1280x1024,1280x960,1280x800,1152x864,1366x768,1024x768,800x600,640x480
其它视频帧率
60Hz
音频信号
两通道16位48KHz PCM信号
输入色彩格式
RGB32,RGB24,YCbCr4:4:4,YCbCr4:2:2
输出色彩格式
RGB24,YUY2
图像调节
HDMI口支持亮度、对比度、色调和饱和度等图像调节
操作系统
Windows XP/7/8/8.1,x86和x64版本均支持
Linux (内核2.6.38或以上)
Mac OS X (10.8.5或以上)
兼容软件
Adobe Flash Media Live Encoder (Windows, OS X)
QuickTime Broadcaster (OS X)
VLC (Windows, OS X, Linux)
Wirecast (Windows, OS X)
Windows Media Encoder (Windows) 等软件
兼容开发接口
符合UVC和UAC协议标准。支持DirectShow、DirectSound、V4L2、ALSA、QuickTime 和 AVFoundation等多种标准开发接口
板载内存
128MBytes DDR2 SDRAM
固件升级
硬件固件程序可以在线升级
电源
USB口供电,功耗≤2.5W
工作温度
-10℃~60℃
存储温度
-40℃~85℃
相对湿度
5%~90%
板卡尺寸
80mm x 60mm x 11mm,长宽仅为电路板尺寸,不含伸出板外的接插件
HV506C采集卡 / USB3.0 HDMI采集卡 / USB3.0 SDI采集卡 支持的软件
支持的视频会议软件

支持的视频采集软件

支持的在线视频广播软件

HV506C采集卡 / USB3.0 HDMI采集卡 / USB3.0 SDI采集卡 固件升级
固件升级软件为USuite软件,运行该软件按操作步骤操作就可以完成固件升级。

HV506C采集卡 / USB3.0 HDMI采集卡 / USB3.0 SDI采集卡 产品清单:
HV506C采集卡  1块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型号:STK682-010-E,封装:ZIP-19立式,品牌:ON,替代THB7128;扣552391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