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给复旦大学教授博导H大师通俗讲解解析延拓

楼主(2017-06-09):
H大师贵为复旦大学教授,还经常西游,缺搞不懂解析延拓何意!
搞不懂,要怪就怪自己学艺不精啊,与别人何干?但大师却来论坛乱骂人!

下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举个例子,给大师讲讲什么事解析延拓,有什么特性!

楼主:
解析延拓,大家并不陌生,不知道名字而已!

通过大一微积分学习,我们知道,无穷级数1+x+x^2+…,要想收敛,需限定在单位圆内!也就是说,收敛域是/x/<1

我们又知道,函数1/1-x,除了x≠1之外,对任何x都有意义!

我们知道,这个函数可以用来表示上面那个无穷级数!定义域明显扩大了!这就是解析延拓!

网友A:
LZ,脸疼吗?

网友A:
ROC,变成“自然定义域”了。看看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4862-1-1.html

附加说明:在此,ROC特指级数广义积分的收敛范围,而拉普拉斯变换中ROC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网友A:
此外,解析延拓后的函数与原来的函数并不是同一个函数。

上述说明是说给其他网友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外,解析延拓后的函数与原来的函数并不是同一个函数。

上述说明是说给其他网友听的。

倘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解析延拓后的函数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啥都没变,这是费力不讨好,还是闲着没事干?亦或是缺心眼,少脑子?????

楼主:
上天聊俊朗级数和傅里叶级数关系,都明确说了,后者是前者"特例"!!!
但是这位复旦大学教授同样在那大吼大叫,说两个不一样啊!!!!!!

什么都一样的两个东西,还能说谁是谁的特例????

看来这不是知识储备不足,而是脑子根本不转圈!!!得买日本产专门拧生锈螺丝的那种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外,解析延拓后的函数与原来的函数并不是同一个函数。

上述说明是说给其他网友听的。

你戴上老花镜,看清楚了,延拓后的区域,和延拓前的区域,两者交集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B:
“负一欧姆”电阻到底做好了没有。

楼主:
继续上缝纫机润滑油,看看什么时候能开窍!

对于等式1/1-x=1+x+x^2+…

这个等式要想成立,右边的级数必须收敛!即在收敛域内才成立!例如当x=-1时,式子左边等于1/2,右边发散,没有逼近1/2!

现在,根据解析延拓,上面那个式子,除了那一点,在整个复平面上都是成立的!请问大师,此时收敛域是?

经过我这样耐心开导,大师要是还听不懂,抓紧从复旦大学离职吧,去家卖红薯比较合适!

网友A:
不好意思,我通常不教初中以下的学生。更不会和那些人品极差的人探讨问题。

楼主:
天亮了!抹点缝纫机润滑油,看看生锈的螺丝能不能拧动!

这个式子,大师是认可的,因为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x^n=1/1-x    |x|<1

然后大师[单独]把右边项1/1-x拿出来分析什么[自然定义域],发现定义域可大了,x不是1就行了!
请注意,此时,眼里只有1/1-x了,连它是怎么出生出来的都不管了!方程右边|x|<1也不放眼里了,这是家发大于国发啊!!!

楼主:
既然只关心局部,那么回归到指数拉普拉斯变换问题,根据大师意思,拉氏变换1/s-a的"自然定义域"是s≠a,拉氏逆变换时,为何又把国发拽出来了?有理函数1/s-a只有定义域,没有收敛域啊!

楼主:
要想脱离娘胎,得用解析延拓,结果是:

∑x^n=1/1-x    x≠1
注意比较延拓前后的不同!

大师,ROC有没有变?

楼主:
如果这样讲还是听不懂,建议大师从复旦大学辞职,回家卖西瓜吧!今年西瓜比往年贵了近一半,种的少了的缘故|

楼主:
继续给复旦大学教授博导,普及常识:

解析延拓过程很简单:在纸上用圆规画个圆,圆心为O,然后在圆内异于O点处,作为圆心,再画一个圆!由于圆心不同,半径相同,两个圆明显不重合!
请问菜鸟大师:收敛域变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