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家好,能否给看下这个管子的作用?移动电源上的

楼主(2017-06-09):
电路图如下
英集芯的芯片
我的应用是这样:VOUT输出直接拉线到板子上其他电源模块供给后面电路,不加USB接口,能够边充边放,充电时给负载供电,断电后电池给负载供电,那这个MOS管还需要带着吗?

网友A:
MOS那边,只是识别手机的,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那边,只是识别手机的,可以不要。

嗯 谢谢
如果是5V2A充电,5V2A放电,芯片输入和输出需要加220uf大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如果是5V2A充电,5V2A放电,芯片输入和输出需要加220uf大电容吗?  ...

不需要也可以,加大电容会加大电路的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也可以,加大电容会加大电路的体积。

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