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带载输出电源缓慢下降

楼主(2017-06-09):
问题描述:采用UC2844芯片,输出24V/75W。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通电10分钟左右,开关管发热,但是手摸上去还能忍受;带7欧姆的负载(线绕电阻)后,输出电压很缓慢的下降,比如:带载前24.16V,带载瞬间24.08V,然后等10秒钟,下降到24.07V,然后等8秒钟下降到24.06V,等6秒钟下降到24.05V,下降的时间间隔越来越小,当下降到23.80V以下时,还在继续下降,此时伴有啸叫,然后紧急断电;

网友A:
猜测设计的比较接近驱动器的极限占空比,温升导致占空比达到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设计的比较接近驱动器的极限占空比,温升导致占空比达到极限。。。

你好,请问从什么地方修改呢,变压器我用的原来人家设计的,拆下来的,可以排除变压器的问题,是不是UC2844的3和4脚之间的补偿电容不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从什么地方修改呢,变压器我用的原来人家设计的,拆下来的,可以排除变压器的问题,是不是UC28 ...

查看各个反馈点满载时的电压吧,看看是不是已经达到极限了

至于从哪个点修改,我不清楚

问题可能是多个点共同作用的,不排除变压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