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7-06-09):
现使用一款数字滤波芯片CS5376,该芯片的基本电路为(1)外接32.768MHz的有源晶振;(2)VCC(VCC和VDD)和GND;(3)/RESET(直接接VCC),该芯片供电电压为3.3V,通过SPI端口进行初始化配置。
使用直流稳压电源以稳压模式供电时,电压为3.3V,电流为0.01A,此时无**常配置。但是该该芯片在电流为0.02A时能够正常配置,芯片可以正常启动。
求助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先查查硬件吧, 包括焊接虚焊, 电源供电, 信号连接的引脚有没有错误

网友B:
先查查这个ic的功耗把,有些对内部flash的操作需要一定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