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SYSTECH USB-CAN总线分析仪Linux驱动安装篇(树莓派)

楼主(2017-06-09):
入手了一个德国SYSTECH的USB-CAN分析仪,鉴于没有Linux下的详细安装步骤,这里写一篇**介绍下在树莓派上的安装步骤。

1. 购买SYSTECH的USB-CAN硬件。
可以在taobao上搜下,我就不列了。
原厂的介绍见:http://www.systec-electronic.com ... apter-usb-canmodul1
硬件图片如下:

2. USB连接
将设备插入树莓派的USB口,
> lsusb
...
Bus 001 Device 005: ID 0878:1101 # <-- 看到多了一个设备
...
> lsusb -v # <-- 设备详细信息,估计采购买的是盗版,啥信息都没有。
Bus 001 Device 005: ID 0878:1101
Couldn't open device, some information will be missing
Device Descriptor:
  bLength                18
  bDescriptorType         1
  bcdUSB               1.10
  bDeviceClass          255 Vendor Specific Class
  bDeviceSubClass       255 Vendor Specific Subclass
  bDeviceProtocol       255 Vendor Specific Protocol
  bMaxPacketSize0        64
  idVendor           0x0878
  idProduct          0x1101
  bcdDevice            3.05
  iManufacturer           1
  iProduct                2
  iSerial                 3
  bNumConfigurations      1

3. 编译驱动。
这里以驱动包里的readme.txt为索引,列出安装驱动的主要步骤及注意事项。
驱动包官网下载地址:SYSTEC Linux驱动。

第1步:升级你的树莓派到最新(建议)
* Linux Kernel version >= 2.6.32

$ sudo apt-get update
$ sudo apt-get install rpi-update

第2步:安装编译时需要的kernel文件
$ sudo wget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e/master/rpi-source -O /usr/bin/rpi-source && sudo chmod +x /usr/bin/rpi-source && /usr/bin/rpi-source -q --tag-update

第3步:检查kernel里CAN相关的配置是否打开(默认已打开)
* Following kernel options have to be set:

CONFIG_CAN=m
CONFIG_CAN_RAW=m
CONFIG_CAN_BCM=m
CONFIG_CAN_DEV=m
CONFIG_CAN_CALC_BITTIMING=y

这里默认已经打开,不放心可以确认下:
$ cd /lib/modules/4.9.30+/build/
$ make menuconfig <-- 从菜单里选择Save导出配置项到文件.config里
$ less .config | grep CONFIG_CAN
第4步:编译Linux驱动
$ cd systec_can
$ make

Load the driver from the local source directory
------------------------------------------------

1st. Load basic CAN drivers

$ sudo modprobe can_raw
$ sudo modprobe can_dev

2nd. Install firmware

$ sudo make firmware_install

3rd. Load USB-CANmodul driver

$ sudo insmod systec_can.ko

4. 启动can网络。
$ sudo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 ip link set can0 up

5. 开始can开发。
首先监测can总线上的数据:
用下面这个工具:
$ Git clone git://github.com/linux-can/can-utils/
$ cd can-utils
$ make
$ ./candump can0

然后开始开发,如果你用的是Python,推荐一个python-can,地址:https://github.com/hardbyte/python-can,可以使用examples/send_one.py来测试,同时观察candump窗口。我这里扩展了下测试代码,发完一帧后开始接收,供参考(有问题可加《开源硬件》QQ群:204148284一起讨论):
'''
Test CAN bus.

Notes: Before test, start CAN network first by: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ifconfig can0 up
    ip -details -statistics link show can0
'''
from __future__ import print_function
import can

def send_one():
    bus = can.interface.Bus('can0', bustype='socketcan_ctypes')
    msg = can.Message(arbitration_id=0xc0ffee,
                      data=[0, 25, 0, 1, 3, 1, 4],
                      extended_id=True)
    print("payload len:{}".format(msg.dlc))
    try:
        bus.send(msg)
        print("Message sent on {}".format(bus.channel_info))
    except can.CanError:
        print("Message NOT sent")

def recv_line(sec=2):
    bus = can.interface.Bus('can0', bustype='socketcan_ctypes')
    pkt = bytearray()
    while True:
        msg = bus.recv(sec)
        if msg != None:
            pkt.extend(msg.data)
            print('received:{} type:{}'.format(msg, type(msg)))
        else:
            break

    print('rcv data:{}'.format([str(hex(x)) for x in p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