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捕获中断 进不去DMA 中断

楼主:
我想使用TIM5的ch1引脚的捕获触发DMA中断,然后去取GPIOD引脚的电平,但是配置后发现DMA中断进不去。
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s.h"

TIM_ICInitTypeDef  TIM5_ICInitStructure;

//定时器5通道1输入捕获配置
//arr:自动重装值(TIM2,TIM5是32位的!!)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5_CH1_Cap_DMA_Init(u32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          //TIM5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ORTA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PORTD时钟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DMA1_Strea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下拉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下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0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TIM5); //PA0复用位定时器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5,&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TIM5

        //初始化TIM2输入捕获参数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我将一个普通的引脚按一定频率进行电平翻转  此引脚连接到了 TIM5的ch1(PA0上)
       //将下面这段代码添加上 在定时器5的中断里 判断进入捕获的频率 的确与我产生的脉冲频率一致
       //也就是说 定时器捕获以及引脚都是正常的
        /*TIM_ITConfig(TIM5,TIM_IT_CC1|TIM_IT_Update,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Enable TIM5 counter
       TIM_Cmd( TIM5, ENABLE );

       DMA_DeInit(DMA1_Stream2);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1_Stream2) != DISABLE){}

       //DMA_StructInit( &DMA_InitStructure);
       //DMA1 Stream2 channel6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GPIOD->I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8192*4-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DMA_MemoryInc_En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DoubleBufferModeConfig(DMA1_Stream2,(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1,DMA_Memory_0);
       DMA_DoubleBufferModeCmd(DMA1_Stream2,ENABLE);

       DMA_Init(DMA1_Stream2,&DMA_InitStructure);

       // DMA_Cmd(DMA1_Stream2, DISABLE);                      //关闭DMA传输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1_Stream2) != DISABLE);        //确保DMA可以被设置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2,8192*4-2);          //数据传输量

       DMA_ITConfig(DMA1_Stream2,DMA_IT_TC,ENABLE); //传输完成中断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2,DMA_IT_TCIF2);//

       TIM_DMACmd(TIM5,TIM_DMA_CC1,ENABLE );

       DMA_Cmd(DMA1_Stream2, ENABLE);
}

//DMA
void DMA1_Stream2_IRQHandler(void)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Stream2,DMA_IT_TCIF2)==SET)
        {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2,DMA_IT_TCIF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MA_ITConfig(DMA1_Stream2,DMA_IT_TC,DISABLE);//
                DMA_free_buf_OK =  1;
                if(transt_count++ >65530)
                {

                        transt_count = 1;
                }
        }

}

楼主(2017-06-09):
这段DMA配置的代码是我之前 双缓存模式下采集AD时使用的 我复制 过来改了下 应该也没啥问题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问题;

你用软件生成代码测试下

网友B:
第78行代码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GPIOD->IDR;

手册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能用于TIM5_CH1,也就是说外设地址只能是TIM5寄存器的某些地址,你这个用法完全是错误的。怎么能用(uint32_t) &GPIOD->IDR  这个地址呢?

网友B:
另外一点,每个外设都有单独的DMA使能控制寄存器,比如说ADC外设,ADC寄存器组里面有ADC DMA是否使能烦人控制,GPIO外设里面就没有。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看看数据手册里面GPIO这一章节,GPIO这一章节里面完全没有提到GPIO支持DMA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78行代码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GPIOD->IDR;

手册上面已经说得 ...

您好  我之前在网上看见 是可以的

http://www.cnblogs.com/shangdawei/p/4748426.html

STM32F4 与f1系列不一样?

21ic上也有过类似说明
https://bbs.21ic.com/icview-1101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看看数据手册里面GPIO这一章节,GPIO这一章节里面完全没有提到GPIO支持DMA使能 ...

您好   刚刚自己又测试了下,将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GPIOD->IDR;

更改为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5->CCR1);

确实可以进入DMA中断了。但是其他**写得的确可以使用DMA读取GPIO数据到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问题;

你用软件生成代码测试下

恩 我刚刚自己又测试了下,将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GPIOD->IDR;

更改为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5->CCR1);

确实可以进入DMA中断了,但是改回去就不好使了。

网友B:
楼主将第80行代码改成  DMA_DIR_MemoryToMemory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将第80行代码改成  DMA_DIR_MemoryToMemory试试看

改过了   不好使

网友B:
楼主请看图片中红色线,如果DMA1 加了这条红色线,说明DMA1外设寄存器可以设置GPIO地址(因为GPIO是挂在AHB1总线上面的),但是DMA1实际上是没有这条红线的,因此DMA1外设寄存器不能设置为挂在AHB1总线上的任何一个地址,当然就包括GPIO有关寄存器啦),之所以 更改为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5->CCR1); 这个可以,是因为TIM5挂在APB1外设上面,也就是图片中的绿线啦!!

网友C(点评):
请问你这个图是在哪个文档里找的?谢谢

网友B:
DMA2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DMA2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看图片中红色线,如果DMA1 加了这条红色线,说明DMA1外设寄存器可以设置GPIO地址(因为GPIO是挂在AHB1 ...

恩 的确是这样 在另一个帖子里其他坛友也说了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